[求助] 后仿 No RC和有R 差异大

楼主(2025-04-28):
后仿时,发现No RC有仅提取R 结果差异很大,应该怎么判定是哪个部分原因呢?

网友:
寄生电阻

网友:
寄生电阻太大,版图话得太烂了

网友A:
1.首先查看版图分析性能掉下的原因。
2.使用脚本将only r 中觉得有问题的线 寄生电阻清零。然后仿真进行确认。这样就能确定是那个位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查看版图分析性能掉下的原因。
2.使用脚本将only r 中觉得有问题的线 寄生电阻清零。然后仿真进行确 ...

感谢,请问怎么用脚本将寄生电阻清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怎么用脚本将寄生电阻清零呢

寄生电路是线上寄生    你打开一个后仿真网表就可以看到电阻的写法 直接用脚本吧电阻阻值变成0

网友:
如果是用calibre抽取后仿寄生参数的话,看而已选择怀疑的线不抽取寄生,来验证想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