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和TSMC180n的后仿问题

楼主(2025-04-28):
如题所示,LZ用两个工艺库后仿,发现180n工艺库,用calibre view后仿,可以看到原理图内部所有节点的节点电压,寄生反标也都是OK的;而用65n的工艺库,只能看到PIN的节点电压,反标也只能反标PIN的,很好奇这就是这样的嘛?
LZ通过更改65n的calibre.rcx的SETUP PEX部分设置,将“//Back-annotation xcalibre flow”后面的语句取消注释,依旧没办法看到内部的节点电压和寄生反标。LZ比较好奇这个现象,倒不对自己的设计有很大的困扰。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有大佬能解答

网友A:
显示电压和symbol设置有关,不像是calibr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电压和symbol设置有关,不像是calibre问题。

显示dc point和symbol设置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已解决,calibre.rcx加上下面两句话就好了。因为如果没这两句话,原理图里的net是小写的,提出来的寄生是大写的NET,就没办法反标了。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网友(2025-11-20):
楼主,t65工艺怎么提参啊  不太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