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C报错

楼主(2025-04-28):
DRC能全通过,原理图仿真正常。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需要管吗?

网友:
run lvs 时,把power nets & ground nets 名字都填写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A:
把电源和地的label标识加到LVS options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和地的label标识加到LVS options里面试试!

依然不行,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