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STB结果很奇怪

楼主(2025-04-28):
如图,在低频的时候有一个弯下去的趋势,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电源线给太细了

网友:
先看看norc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个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A(2025-06-10):
你好,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后解决了吗

解决了,重新调静态工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重新调静态工作点

这是dc点不对了是吗,我想着dc都对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c点不对了是吗,我想着dc都对也有这个问题

是,改了d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