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BJT管的数量比的区别

楼主(2025-04-29):
在BG设计中,BJT比例是1:8的很常规,但有些使用了2:20,或者2:16这样的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目前base电路是10x10BJT 2:20的比例,仿下来直观上,2:20的在支路电流较大的时候温度系数能好一些,但将功耗降低一半,比例改为1:10的温度系数会补偿的更好一点,那么这个Multiplier的变化是要和电流大小匹配吗?减小了M会不会影响最终的误差?

网友:
个人的一点见解:BJT的比例要考虑到版图是否好画,比如共质心;比例是否影响误差得去计算失配的表达式,看它怎么影响误差的。

网友:
1:8 见得比较多  版图和匹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