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最近做DLL(延迟锁相环)后仿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4-29):
小弟提整体CP后仿出现锁定误差很大(比前仿变大十倍),然后不提net1这根线就没问题,但是只提这根线居然也没问题。。。,然后不提整体模块的R也没问题。现在实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A:
net1上的寄生电阻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1上的寄生电阻导致的

但是只提ne1这根线没问题

网友:
寄生是RC乘积起作用

网友B:
C+CC没问题那就是电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C没问题那就是电阻的问题了

但是很神奇,只提这根线和不提这根线都没问题,太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