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x链路,LNA用一级和两级差异在哪里?

楼主(2025-04-29):
蓝牙、2.4Gwifi,接收链路,常见的结构两种,区别在lna一级还是两级(a)类似反向器的电流复用的LNA+Gm(LNTA)+无源mixer+TIA(b)Gm(LNTA)+无源mixer+TIA,这两种结构的带来的差异是什么?

a结构的NF好,线性度差;b相反?

怎么理解NF好?
假如两种结构天线端到TIA输出的增益40dB,
a结构第一级25dB左右;
b结构LNTA往mixer看进去阻抗低,所以换算成电压增益就低?
所以a结构的NF好?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2025-07-16):
MIXER前的LNA增益越大,整体的NF越小,但是线性度就会越差

网友A:
顺便问下你的MIXER管子body接的哪里,什么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你的MIXER管子body接的哪里,什么电位

跟source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