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独的带隙基准电路需要内部加输出buffer进行外部测试吗?

楼主(2025-04-29):
小弟最近在做了一个带隙基准,要去流片,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加一个在带隙基准的后面加一个buffer。但是如果加了输出buffer,buffer存在失调电压这个失调电压是随温度变化的,可能会影响结果。

网友:
看你需要,最好加一个,不然怎么知道VBG是准的呢?testbuffer失调做小一点。几mv以内。

网友:
画PCB的时候弄buffer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的bandgap支路电流不算小,比如几个uA,而且测试机没有漏电,可以不需要buffer。反之,需要buffer,buffer设计的时候肯定要把offset最小化。如果bandgap精度要求非常的高,则buffer,测试机等因素都要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