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THD不随着输入信号的幅度下降而下降

楼主(2025-04-29):
我现在在做调制器的仿真,有THD的指标,当我输入差分4.5V的时候,THD大约是-100dB、那当我减小输入幅度至450mV的时候,由于输入幅度减小了10倍,那么谐波不应该减小1000倍吗(全差分,二次谐波没了,主要是三五次谐波),但是实际仿真下来之后,发现输入信号的幅度确实小了,但谐波的减小并不显著,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最后THD也只减小了3dB,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我想再降低THD应该怎么做。
本人萌新,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幅度太大时有其他的非线性原因,比如进入线性区什么的。
按幅度的规律衰减一般也只适用于小幅度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太大时有其他的非线性原因,比如进入线性区什么的。
按幅度的规律衰减一般也只适用于小幅度的时候。 ...

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是减小得更多啊,但我现在是几乎没有减小

网友:
谐波又不是按你输入的信号幅度增减,谐波本来就是一些耦合,反射,以及其它飞正常原因才存在的啊。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什么调制器,delta-sigma吗?需要case by case分析。举个例子,你的运放如果是一般的classA,那输出幅度变小了,thd提升明显。但是其它情况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