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f工艺角仿真报错

楼主(2025-04-29):
Parameter `a1n_rf' was previously defined. Please try to add `+spice' in command line or option `redefinedparams' in netlist to avoid these type of errors.
进行sf工艺角仿真时报的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可能是model 文件.l或者.lib sf corner对a1n_rf 的重复定义,找到对应的model文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odel 文件.l或者.lib sf corner对a1n_rf 的重复定义,找到对应的model文件修正 ...

具体该怎么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