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模块深阱隔离

楼主(2025-04-29):
有没有大佬知道版图里电路模块可以用深阱隔离吗?或者在哪可以找到相关版图图片

网友A:
请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现在提供的没法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现在提供的没法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

假设数字模块跟模拟模块之间我需要对模拟模块做隔离处理,那这一整个模拟模块是否能全部都做在深阱里(模拟模块里面包含N/PMOS管、电阻、电容等)

网友B:
数模混合电路,模拟模块中一般用深N阱隔离的device,需要 在PDK提供的工艺库中选择合适的器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混合电路,模拟模块中一般用深N阱隔离的device,需要 在PDK提供的工艺库中选择合适的器件设计。 ...

意思是在数模混合中,模拟模块一整块是做不了深阱隔离,只能单独在模拟模块内部选择深阱的器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在数模混合中,模拟模块一整块是做不了深阱隔离,只能单独在模拟模块内部选择深阱的器件吗? ...

主要取决于你的模拟模块内有几个NW电位,一般都有多个,做在一块DNW内就会有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取决于你的模拟模块内有几个NW电位,一般都有多个,做在一块DNW内就会有软连接
...

假设只有一个NW电位的话是可以做在一个DNW里对吧,那模块里有电阻电容这些的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数字模块跟模拟模块之间我需要对模拟模块做隔离处理,那这一整个模拟模块是否能全部都做在深阱里(模 ...

我们上次做的数模混合的ADC项目,也有模拟区域与数字区域隔离的问题,我们不仅将模拟部分深阱隔离,而且将数字也同样放置在隔离阱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只有一个NW电位的话是可以做在一个DNW里对吧,那模块里有电阻电容这些的有影响吗? ...

不同的nw是不能放在同一个dnw中的,dnw是隔离不同地的。同一个地电位是可以放在同一个dnw中的,不同的电源需要单独掏出来。正确隔离对电容电阻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上次做的数模混合的ADC项目,也有模拟区域与数字区域隔离的问题,我们不仅将模拟部分深阱隔离,而且 ...

模拟模块进行深阱隔离方便画个图示意一下吗?主要是在版图里不知道怎么实现,是一整块DNW框住整个模块,通过NW接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nw是不能放在同一个dnw中的,dnw是隔离不同地的。同一个地电位是可以放在同一个dnw中的,不同的电 ...

模拟模块中有几个NW是接器件本身源极的电位,这种属于NW不同电位,那就是不能做深阱隔离,除非把那几个不同的电位另外掏出来放置是吗?

楼主:
关于电路模块做深阱隔离版图的实现方法大佬们有推荐的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模块中有几个NW是接器件本身源极的电位,这种属于NW不同电位,那就是不能做深阱隔离,除非把那几个不 ...

是的 这种叫做热阱,ERC会报软连接的。
关于资料主要是把DNW的剖面图研究透彻,具体参考design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这种叫做热阱,ERC会报软连接的。
关于资料主要是把DNW的剖面图研究透彻,具体参考design rule。

好的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模块进行深阱隔离方便画个图示意一下吗?主要是在版图里不知道怎么实现,是一整块DNW框住整个模块, ...

用的工艺中没有isoring的器件吗?现在用工艺库中的器件都是没有DNW的吗?工艺不同,DNW电位不一定是NW。比如smic 0.18 BCDA工艺中,NW是做在PEPI上面的,pepi下面是BNP,通过NBL环接电位。此时NW电位和DNW无关。hh工艺,DNW,NBL,NW是连在一起的,此时NW电位可以充当DNW的电位。看看使用的工艺器件剖面图,符合上面哪种情况。或者你提供一下工艺信息,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工艺中没有isoring的器件吗?现在用工艺库中的器件都是没有DNW的吗?工艺不同,DNW电位不一定是NW。 ...

版图里只有N管是做在DNW里,其余器件都是普通管子。工艺是UMC40nm的,目前DNW电位就是通过NW给的,麻烦您看看

网友:
用的管子是ISO管子吗?ISO电位相同的管子才可以放在一个阱里面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