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osc时钟误差

楼主(2025-04-29):
请教一下,目前使用BCD工艺做osc产生时钟,例如产生一个8M的时钟,时钟的误差一般能做到多大?比如会不会偏移成4M或者16M?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结构也有些关系,如果是基准电流对电容充电的形式产生的时钟,就和process相关性比较高,电阻受工艺角失配比较大(20%左右),所以会影响到基准电流,全PVT仿下来是有可能有这么大偏差的(特别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基本会偏个10%-20%吧,一般都会对电路做trimming,避免时钟偏差过大。

网友:
如楼上所说,RC振荡器绝对频率主要受电阻电容工艺偏差大,可通过trim解决,其他要考虑的就是温度的偏差了,这方面有很多论文可以读一下,工程上能做到±1%就算精度比较高了

楼主(2025-05-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结构也有些关系,如果是基准电流对电容充电的形式产生的时钟,就和process相关性比较高,电阻 ...

谢谢,学习了。那说明正常的水平应该偏差不会特别大

网友(2025-09-26):
真能偏移10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