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版图小白求助——poly电阻DRC报错

楼主(2025-04-29):
工艺库是smic18mmrf,在跑poly电阻drc时出现报错如下

查看设计规则如下

在版图里面测量这个extension距离就是0.18

所以是哪里有问题呢?求指点迷津

网友A:
报错的高亮位置是哪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高亮位置是哪一块啊?

浅蓝色那个方框,刚好是两个SP掺杂之间的区域(上下两头的黄颜色矩形是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高亮位置是哪一块啊?

右边那个浅蓝色方框,刚好是上下两头SP区域之间(上下两条黄色矩形是SP)

网友:
if you run the drc why not checking/displaying the error polygon ?
normally it shows you where it sees the violation
maybe the upper side is vio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