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版图小白求助——poly电阻报错

楼主(2025-04-29):
工艺库是smic18mmrf,在跑poly电阻drc时出现报错如下

我的电阻上面有HRP这一层为什么还报错呢?

网友:
「高阻多晶硅区域进行设计规则检查时,必须使用虚拟层HRPDMY」
HRPDMY是晶圆厂规定的工艺掩膜层,不加这个dummy layer你画的版图DRC直接报错
高阻poly区域通常用在射频电路/ESD保护结构里,不加dummy会导致实际生产时CMP(化学机械抛光)阶段材料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