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楼主(2025-04-29):
想请教各位大牛,我的偏置电路是哪里出问题了吗?本人想得到vi1=650mv,vb1=1.13v,vb2=800mv,vb3=1v的偏置电压。从dc的结果来看,vi1、vb、vb3基本符合要求,但我的vb2为什么一直是0v,是什么原理导致的啊?(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吧,你这vb2连接的都是栅,不在环路里,咋启动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你的电路里根本没有给VB2一个偏置,自然就是0了。
你可以这样,右边加一条支路,用VB2连接一个管子(w/l要合适)的栅漏电压,下面给一个合适的电流源,就可以偏置VB2

网友:
VB2悬空了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