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后仿MMD和sigma delta 的问题

楼主(2025-04-29):
PLL前仿真整个环路没问题(所有模块都有对应的电路)
因为MMD和sigma-delta自己画版图太费人力且功耗也大,所以采用数字后端来做,所以将这两个模块做成了只有pin 没有实际电路的一个原理图,现在问题是数字后端给了一版版图,和PLL中其他模拟版图拼起来过了LVS(MMD和Sigma delta过lvs 的时候用的数字的CDL网表,数字网表中的器件类型和前方对应这两个模块的器件有不同,具体原因不太清楚数字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后仿所有的PEX提参文件带进config,仿真结果显示分频器和sigma delta模块的功能都不能正常工作,已经修改了两个模块的pin 的顺序和PEX提参文件的顺序一致,应该不存在识别不到这两个模块的问题,但版图那边LVS 也是没问题的,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是我需要用数模混合仿真器?(都是版图的提参文件,不涉及verilog语言应该不用数模混仿吧)还是说我需要在仿真的netlist里面添加什么文件?(比如这两个模块的CDL?但都用提参文件仿了,应该和CDL没关系了吧)

网友A:
前提是带着这两个模块的verilog的混合仿真对吗?

网友B:
MMD的输入工作在多高频率的?挺少见这个模块用数字去综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带着这两个模块的verilog的混合仿真对吗?

不是,前仿真是这两个模块是有实际电路,用模拟方式搭建的,然后数字那边做版图貌似把那些门电路换成了他们数字类型的器件,我这边只把两个模块做成了只有pin ,没有实际电路的东西,数字版图把版图给到了模拟版图,然后用模拟版图提寄生的方法提的pex 文件,我直接用config配的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D的输入工作在多高频率的?挺少见这个模块用数字去综合的。

最高是1G,但第一版只到600MHz,因为这个模块和Sigma delta做在一起了,没有拆开,直接都让数字综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带着这两个模块的verilog的混合仿真对吗?

跑LVS是用的数字那边提供的cell网表

网友:
为什么用config去仿真,不能直接用specter直接仿真吗

网友:
你先试试数字写的verilog功能是不是对的吧~~~sdm用数字的流程没啥问题, divider频率高的时候通常用异步设计,异步设计不会用数字流程做的,画版图也不费事。 对于低频的divider用数字确实有这么干的,这个有没问题。

先保证前方真,用混合仿真流程,这两个模块 Verilog code的逻辑功能是对的呀,这个不保证,后面一系debug的意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