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开关的ESD问题

楼主(2025-04-30):
测试发现电源对地打正电时ESD性能很差,几百伏就开始出现漏电,目前猜测是ADC中的自举开关出现问题
自举开关采用的是如图中的经典结构,小弟分析不出问题出来在哪里,也没有找到相关文章,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猜测根据是什么

网友B:
做热点或者失效定位了吗?能确定是这个位置的电路?

网友:
“几百”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热点或者失效定位了吗?能确定是这个位置的电路?

做了OBIRCH,显示失效点就在自举开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根据是什么

做了OBIRCH,显示失效点就在自举开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OBIRCH,显示失效点就在自举开关位置

ESD损伤用OBRICH看?为何不先做EMMI?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OBIRCH,显示失效点就在自举开关位置

就算是自举开关,你至少给标出是哪个器件的哪个端出现问题,异常照片,IVcurve等等信息都要提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