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MC5041国产替代,软硬件pin to pin兼容,256细分微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5-04-30):
产品简述
    MS35541 是一款带串行接口通信的高精度、低噪声的双通道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宽工作电压范围 4.7V-32V。
    MS35541 集成自动加减速、无需传感器的负载检测技术以及自适应电流调节等功能。
    MS35541 集成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功能。
主要特点
⚫ 两相步进电机,可达到 2x1.1A 线圈电流
⚫ 内部运动控制器具有加减速功能,运行平稳
⚫ 静音模式
⚫ 快速模式
⚫ 宽电压范围:4.7V-32V
⚫ 微步插值功能
⚫ 逻辑电平范围:3V-5V
⚫ 内部 256 细分
⚫ SPI 通信接口
⚫ 无需传感器的负载检测技术
⚫ 自适应电流调节功能
⚫ 自适应速度调节功能
⚫ 完整保护功能以及诊断输出
⚫ QFN48 封装(背部散热片)
应用
⚫ 视频监控、云台
⚫ 精密工业设备
⚫ 医疗设备
⚫ 3D 打印,扫描仪
⚫ 办公自动化
⚫ 实验室自动化
功能描述
    MS35541 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它结合了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和驱动能力,所有功能逻辑全部在芯片内部实现。只需要提供目标位置,不需要软件算法控制。
    一个完整的电周期步进可以细分为 2、4、8、16、32、64、128 或 256 微步,内插值模式使能后,将所有细分内插为 256 微步状态。

5V稳压电源
    MS35541 还提供一个 5VOUT 的稳压电源输出,应用时需要接一个 4.7μF 电容。内部具有检测5VOUT 电压的结构,若出现异常(低压),所有输出管将关断
电流设置
    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合适的灵敏电阻来设置所需要的最大电机电流。均方根电流计算公式如下:
电荷泵
    由于输出级采用的是 N 沟道 FET,所需的栅压驱动比电源电压高,才能使得管子完全打开。MS35541内部集成了电荷泵电路来产生这个高压。
正常工作时,电荷泵电路需要外接两个电容,如下图所示:
保护电路
    MS35541 具有欠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
    当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的阈值以下,芯片将关闭所有通道,复位内部逻辑电路。当电压回到阈值以上时,芯片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当电机负载短接在一起或者直接接地时,芯片将通过检测过流来保护自己,并关断短路的驱动管,阻止对内部器件的损坏,需要 DRV_ENN 脚复位。
    当芯片的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过温保护电路将起作用。此时,所有通道都会关闭。当温度回落至安全温度,芯片将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样品申请180-2531-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