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就是在仿真bandgap温度系数曲线时,它显示bjt没有定义怎么回事哦?

楼主(2025-04-30):
仿真环境没得问题,但是就是报错

网友A:
没有pdk吧

网友B:
把bjt 模型加上

网友C:
说明你没加model。得去model file里pdk加上bj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没加model。得去model file里pdk加上bjt

你好,怎么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jt 模型加上

biptypical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dk吧

你好,可以说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biptypical这个吗?

是的哈 网上找个教程 先把基本操作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