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EDEC JS-001和 GJB 548C 规定的A_B端放置10KΩ旁路电阻作用

楼主(2025-04-30):
JEDEC JS-001和 GJB 548C 规定了芯片HBM ESD测试时的A端_B端间放置旁路电阻(~10kΩ),该电阻作用消除脉冲前的电压现象(pre_pulse Voltage), 为什么会有脉冲前的电压现象?旁路电阻(~10kΩ)消除该pre_pulse Voltage机制是什么?

网友A(2025-07-03):
pre_pulse产生猜测:设备在设置之后,波形产生电路不是理想开关,肯定有很大的阻抗,100pF电容上的电压会传递到DUT上,设备在产生波形的时候的扰动也会传递过来

10k电阻作用:一般是抑制trailing pulse, HBM放电后~us内会有电流拖尾现象(小能量EOS),可以加10k电阻做泄放路径
trailing pulse一般对input gate危害较大,可能会导致Vt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_pulse产生猜测:设备在设置之后,波形产生电路不是理想开关,肯定有很大的阻抗,100pF电容上的电压会传 ...

1)波型产生电路就是100pF的电容,阻抗来源于该电容还是HBM模型的1.5K欧电阻?或者波形不同的频率分量的阻抗和电容相关(1/jwc),产生了pre_pulse?

2) 你这个HBM后的拖尾解释和协议中说明的不同,协议中明确说了10K电阻一方面解决pre_pulse(HBM来之前的小波形,不是来之后的拖尾),还有HBM测试存在Zap多次问题,每次Zap释放ESD电流后管脚泄放ESD电流的通路可能会存在残留电荷,10K电阻可以起到释放残留电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波型产生电路就是100pF的电容,阻抗来源于该电容还是HBM模型的1.5K欧电阻?或者波形不同的频率分量的 ...

1)波型产生电路就是100pF的电容,阻抗来源于该电容还是HBM模型的1.5K欧电阻?或者波形不同的频率分量的阻抗和电容相关(1/jwc),产生了pre_pulse?
    这个观点是我个人推测,100pF电容的电压在开关控制下加到DUT上,那开关在开关瞬间会不会产生一个pre_pulse
    希望有个懂的大佬来回答一下

2) 你这个HBM后的拖尾解释和协议中说明的不同,协议中明确说了10K电阻一方面解决pre_pulse(HBM来之前的小波形,不是来之后的拖尾),还有HBM测试存在Zap多次问题,每次Zap释放ESD电流后管脚泄放ESD电流的通路可能会存在残留电荷,10K电阻可以起到释放残留电荷作用

    10K我认为就是用来泄放小能量残留的,不管是pre_pulse还是trailing_pulse,10K对于trailing_pulse的作用Charvaka Duvvury这个佬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