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CMFB问题

楼主(2025-04-30):
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M3和M6没有电流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VGS太小了还是VDS太小了

网友:
输入共模电压太低,或者输出目标共模电压太高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电流会不匹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电流会不匹配呀

PMOS的Vov给到0.5V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你对DC点的设计做的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