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楼主(2025-05-01):
LVS报错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上图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跳转到三个坐标看了,label没打错
DRC也能通过,我想如果是短路,DRC应该就报错了吧
下面是lvs report SHA_20250416.lvs.txt (35.83 KB , 下载次数: 1 )

网友A:
额,DRC是design rule check,和你连的对不对没关系,你这就是俩线short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DRC是design rule check,和你连的对不对没关系,你这就是俩线short了来着

确实,我后面发现不小心打了过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