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3V MOS管在沟道关断状态能否支持VDS=5V,而长时间不坏?

楼主(2025-05-01):
如题,有一种电路状态,3.3V NMOS/PMOS管 VGS=0V,长时间在VDS上加压5V,会有可靠性问题吗?

网友:
bv 跟管子打开 关闭没关系  看下pdk手册吧  一般都到8  9v了

网友:
漏电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
如果栅极能稳定在0V,应该没有可靠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