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法设计二级运放

楼主(2025-05-01):
gmid法设计二级运放中,其他管子的gm、id等参数都跟预先手算好的一样。唯独这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并且与预先手算的gm=1500us相差甚远,但是id与手算的150uA相差不大,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you need to check amplifier parameters in buffer mode

网友:
减小尺寸

网友:
在线性区gm下降很正常,做不准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理想电流源导致的电流镜工作点无法考虑到gmid流程上。一般还要调各个管子尺寸的

网友:
接成Unit gain Buffer試試看,輸出電壓太高才把M6搞到線性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