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 TPS7A20 LDO 架构对于 PSRR 有提高的作用吗?

楼主(2025-05-02):
TI TPS7A20 的分压电阻是设计在 EA 之前,跟传统分压电阻设计在大功率 PMOS drain 端,也就是 OUT 端不同。

TPS7A20 架构对于 PSRR 有提高的作用吗?

ps7a20

ps7a20

网友(2025-09-30):
有用的,使用后面一个运放来进行output regulation,环路增益可以更大。这是用面积和功耗来换取电路性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