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知道tsmc180下有没有低掺杂衬底

楼主(2025-05-02):
做的片上电感对quality factor要求很高,想知道180工艺下有没有低掺杂衬底layer可以使用,或者是不是用较浅的nwell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网友A:
有的,native管的衬底区域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native管的衬底区域就是

您好,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说我不需要像其他工艺下用比较特殊的layer来让这个衬底较低掺杂,只需要用默认的衬底什么layer不加就行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native管的衬底区域就是

我好像找到了,是这个叫NT_N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了,是这个叫NT_N的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