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5-05-02):
有没有大佬能够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

第一级是差分输入,PM2 PM3的作用就不太看得懂了,为什么PM2栅极和漏极连在一起 ?中间下面那块是折叠共源共栅吗?NM4 NM5是偏置

网友A:
PM2和PM3是电流镜负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7管两级运放里面很常用。

详细的内容可以看看Razavi(拉扎维)和Allen(艾伦)关于负载的章节。

这个运放第一级是一个Pmos输入,折叠式,电流镜负载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2和PM3是电流镜负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7管两级运放里面很常用。

详细的内容可以看看Razavi(拉扎维 ...

谢谢 昨天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