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收集/合并覆盖率

楼主(2025-05-03):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吭哧吭哧把覆盖率收集好了,但是设计跟我说他修改了某个文件的代码,但是其它文件的代码没有动,这我重新收集覆盖率,很难受,有没有一种脚本可以把之前收集好的覆盖率贴到重新合并的覆盖率里面去,这样就能省时间了。可是我没思路,有没有大佬给点灵感呀

网友A:
使用AI Chat,可以填写您想要的代码。  最近用各种AI Chat罗列并记录想要的条件,如果要求符合程序的代码,就会填写。  希望能成为更舒适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I Chat,可以填写您想要的代码。  最近用各种AI Chat罗列并记录想要的条件,如果要求符合程序的代码, ...

你这说的啥呀你

网友B:
覆盖率可以合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盖率可以合并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设计改动了部分代码?有些文件没改动,我怎么拿之前覆盖好的代码,覆盖没改动的文件

网友C:
urg -dir new_db.vdb -dir old_db.vdb -dbname merge.vdb
可以自动合并的,上述命令会报warning,告诉你有部分module由于代码修改无法合并,后面的往前面合并

网友D:
设计改了就是需要重新收集覆盖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rg -dir new_db.vdb -dir old_db.vdb -dbname merge.vdb
可以自动合并的,上述命令会报warning,告诉你有 ...

你这样不需要指定合并的模块吗?urg会自动把模块一样的,用旧的覆盖率合并新的覆盖率?假如我开始收集好了覆盖率,因为我收集的是系统级的覆盖率,设计那边有增加了一些ip模块或者删除一些IP模块,你上面说的命令也可以把旧的覆盖率上未改动的覆盖率移植过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改了就是需要重新收集覆盖率的

老大说没改动的合并,要我改一个脚本,我也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不需要指定合并的模块吗?urg会自动把模块一样的,用旧的覆盖率合并新的覆盖率?假如我开始收集好 ...

路劲相同的时候不需要指定合并的模块,会按路径合并的,如果路径有变化例如base vdb是最新版本system的RTL,其他还有一些UT的RTL覆盖率,那么需要使用使用mapfile进行,具体的你可以参考vcs的coverage说明手册。如果不同的环境使用了多种编译方式,2-step和3-step都有的话,那么可能要注意work的空间。
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用最新的RTL收集一个最简单的用例,然后用旧的合并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说没改动的合并,要我改一个脚本,我也没办法呀

问他怎么确认改动的模块不会影响到没改动的模块?

网友(2025-06-03):
要不搞个脚本,删除覆盖率文件之后,自动跑全部test case?
#bash
find *.v > testcase.lst
sed -i 's/\.v//g' testcase.lst
while IFS=read -r var_name; do
make sim test_case=$var_name
echo "$var_name:" >> sim_all.result
grep '$resault_mark' >> sim_all.resault
done < testcase.lst

网友:
# --- Makefile Variables ---
# 旧的顶层覆盖率数据库路径
TOP_OLD_VDB             := path/to/your/TOP_OLD.vdb

# 包含修改后子模块新覆盖率的数据库路径
#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完整顶层运行的VDB,或一个针对子模块的VDB)
NEW_SUBMODULE_RUN_VDB   := path/to/your/NEW_SUBMODULE_RUN.vdb

# 合并后的新覆盖率数据库名称和路径
MERGED_DB_NAME          := merged_coverage/MERGED_FINAL.vdb
MERGED_DB_DIR           := $(dir $(MERGED_DB_NAME))

# 映射文件
MAPFILE                 := $(MERGED_DB_DIR)/module_merge.map

# URG合并日志文件
LOG_FILE                := $(MERGED_DB_DIR)/urg_merge.log

# 子模块在旧顶层VDB中的层级路径 (目标路径)
HIER_PATH_SUBMODULE_DST := uvm_test_top.env.agent.your_modified_submodule_inst

# 子模块在新运行VDB中的层级路径 (源路径)
# 注意:如果 NEW_SUBMODULE_RUN_VDB 是一个独立的子模块测试VDB,此路径可能只是子模块名。
# 如果是一个新的完整顶层运行的VDB,此路径可能与DST路径相同或类似。
HIER_PATH_SUBMODULE_SRC := $(HIER_PATH_SUBMODULE_DST) #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 Targets ---
.PHONY: all merge clean create_mapfile

all: merge

# 创建映射文件
create_mapfile:
        [url=home.php?mod=space&uid=17569]@echo[/url] "+++ Creating mapfile: $(MAPFILE)"
        @mkdir -p $(MERGED_DB_DIR)
        @echo "INSTANCE:" > $(MAPFILE)
        @echo "SRC: $(HIER_PATH_SUBMODULE_SRC)" >> $(MAPFILE)
        @echo "DST: $(HIER_PATH_SUBMODULE_DST)" >> $(MAPFILE)
        @echo "+++ Mapfile created."

# 执行URG合并
merge: create_mapfile
        @echo "+++ Merging coverage using mapfile..."
        @mkdir -p $(MERGED_DB_DIR)
        urg -dir $(TOP_OLD_VDB) \
            -dir $(NEW_SUBMODULE_RUN_VDB) \
            -mapfile $(MAPFILE) \
            -dbname $(MERGED_DB_NAME) \
            -log $(LOG_FILE) \
            # 您可以在此添加其他URG选项, 例如 -metric line+cond+fsm+tgl+branch -report urg_report_dir
        @echo "+++ Merge process complete. Merged VDB: $(MERGED_DB_NAME)"
        @echo "+++ URG Log file: $(LOG_FILE)"

# 清理生成的文件
clean:
        @echo "+++ Cleaning merged coverage database, mapfile, and log..."
        rm -rf $(MERGED_DB_DIR)
        @echo "+++ Clean complete."

网友(2025-07-22):
如果rtl改了要重新跑覆盖率的,如果不是负责模块的rtl改了可以指定模块融合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