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型的GBW不跟着电流变大是啥情况,有大佬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2025-05-03):
萌新将所有的管子等比例放大,将电流从80uA加到了400uA,但发现GBW仍为0.2GHz,仅仅只有开环增益变大了(但开环乘-3dB频率后跟没加电流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会是啥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理解你用增大所有管子宽长比来增大电流,就等效于把N个原本比例的放大器并联到一起,它的带宽增益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但是只是噪声会低;而且另一方面如果简单认为GBW是gm/C的话,你增大宽长比gm大了的同时C也变大了,所以最后GBW还是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你用增大所有管子宽长比来增大电流,就等效于把N个原本比例的放大器并联到一起,它的带宽增益应该都 ...

原来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改变宽长比,应当如何让电流增大呢,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增大GBW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改变宽长比,应当如何让电流增大呢,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增大GBW吗
...

只增加tail current的宽长比来改变偏置电流,适当增大差分输入对管的W/L来增大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增加tail current的宽长比来改变偏置电流,适当增大差分输入对管的W/L来增大gm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