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DVT 25.1.8 有没有可以crk的

楼主(2025-05-03):
旧的24版已经从官网下不到了~

https://eda.amiq.com/distros/dvt ... 8-e424-linux_64.zip

更正下 24.10还可以下载~
https://eda.amiq.com/distros/

DVT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XY7pVxCZOIKXZg1QrjYhQ?pwd=bach 提取码: bach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A:
感谢大佬,请问dvt的vscode插件可以破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请问dvt的vscode插件可以破解吗?

可以,方法一致,参考我发的patch流程

网友:
EDA

引用 网友B:
可以,方法一致,参考我发的patch流程

好的感谢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DVT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XY7pVxCZOIKXZg1QrjYhQ?pwd=bach 提取码: bach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方法一致,参考我发的patch流程

大佬,我还要几个问题需要请教您:
1. 我从其他地方下载的破解版dvt,其包含license.dat和dvt.lic文件,这些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呢?为啥运行dvt的时候只是用了dvt.lic而没有用license.dat呢?

2. VSCode版的dvt和Eclipse 版的dvt目录结构不一样,其只有.vscode\extensions\amiq.dvt-25.1.8-win32-x64\dvt_home\common\batch\libs目录存在ro.amiq.dvt.flclient-2.21.jar;我对VSCode破解的完整流程很疑惑,还望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方法一致,参考我发的patch流程

VSCode破解成功啦,只需替换ro.amiq.dvt.flclient-2.21.jar,并指定DVT_LICENSE_FILE即可。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还要几个问题需要请教您:
1. 我从其他地方下载的破解版dvt,其包含license.dat和dvt.lic文件, ...

dvt.lic就是证书文件。vscode的包含jar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Code破解成功啦,只需替换ro.amiq.dvt.flclient-2.21.jar,并指定DVT_LICENSE_FILE即可。感谢大佬!
...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t.lic就是证书文件。vscode的包含jar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大佬, vscode 破解了jar之后, 那个dvt.lic是还起着作用吗? 我这边测试dvt vscode win无法识别VHDL

网友:
分享精神永远高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还要几个问题需要请教您:
1. 我从其他地方下载的破解版dvt,其包含license.dat和dvt.lic文件, ...

大佬好,您之前问过这个问题,license.dat和dvt.lic在哪儿您清楚了吗?是每个dvt的版本都用同一个dvt.lic吗?另外您给的方案中,似乎也没提到过license.dat,能不能赐教一下?

网友D:
Cadence SPB 里的 Integrity System Planner这样改函数以后报NullPointerException,并且报之前在启动界面卡很久。我改的方式略有区别,是直接把iload xxx; ireturn改成nop; iconst_1; ireturn,这样不用动StackMapTable相关的类型验证,但我觉得不本质,最后都等价于return true;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adence SPB 里的 Integrity System Planner这样改函数以后报NullPointerException,并且报之前在启动界 ...

Integrity System Planner可以用我发的orbitio-crack.jar用代理实现,无需直接patc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tegrity System Planner可以用我发的orbitio-crack.jar用代理实现,无需直接patch

嗯,主要是疑惑哪里的问题,我写了个Patcher,其实就是个新版的pubkey_verify,但是java部分没有测过,所以不知道Integrity System Planner起不来是Patcher有问题还是它只改PriKey.clas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主要是疑惑哪里的问题,我写了个Patcher,其实就是个新版的pubkey_verify,但是java部分没有测过,所 ...

你要看下抛出异常的位置是哪里,是license格式问题还是你改的导致函数运行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grity System Planner可以用我发的orbitio-crack.jar用代理实现,无需直接patch

大佬,请问dvt.lic是怎么获取的?我看jar反编译可以获取单行dvt.lic的格式,但是怎么造出符合格式的dvt.lic呢?

网友(2025-06-05):
Thanks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you are the best

网友:
必须用recaf打开编辑么,直接下载替换不行?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您之前问过这个问题,license.dat和dvt.lic在哪儿您清楚了吗?是每个dvt的版本都用同一个dvt.lic ...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887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