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何plot出mos管的region

楼主(2025-05-03):
问题已经解决,希望能被删帖

网友A(2025-06-05):
请教楼主,最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目前管子可以看到ids、vgs等信息,但是没有region

网友:
print应该有region1跟region2的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最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目前管子可以看到ids、vgs等信息,但是没有region ...

tools -> result browser里面有,送到计算器就有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