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

楼主(2025-05-03):
请问我现在振荡波形失真太严重了 应该怎么调才能使波形更加趋近于正弦波

网友:
晶振电路输出本来就是近似正弦波  后面加一个反向器inverter 就是方波了

网友:
告诉你,纯线性的理想电路反而无法震荡收敛。
是非线性使得大信号增益衰减为1,进而形成了稳定的震荡。明明了这一点,就不用纠结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