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逻辑综合过程中,先做upf还是dft scan

楼主(2025-05-03):
dc逻辑综合过程中,初步实现门级网表之后,先做upf还是dft scan,对formal分别有啥影响

网友:
upf肯定是最后做。
在做scna时会插入很多连线,很有可能会跨power domain。
对formal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upf的时候,在rtl做golden的时候,可以虚拟插入PMK cell。
而scan的话,本身就会对revised的netlist加约束,不会考虑scan的模式的formal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