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频器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5-05-04):
网上关于混频器阻抗匹配的资料很少。。。想请问一下:混频器(如下图所示,输入输出信号都用port打入)做单仿的时候需要在输入输出端做阻抗匹配吗?如果不做阻抗匹配会影响转换增益,噪声,线性度等仿真结果吗?

网友:
混频器前面是LNA,LNA的输入端做匹配就行。LNA之后的电路在芯片内部,走线很短。

网友:
片内走线长度远小于波长的情况下不需要做片内的匹配,传输的是电压信号(或电流)

楼主:
谢谢迷路大脸猫和hzt的回答!但我看 李缉熙 的《射频芯片与设计要点》 里面提到了混频器本振端口的阻抗匹配,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本振端口接收到的本振信号大大增加, 所以还是对混频器的阻抗匹配有一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