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两级运放怎么提高PSRR(80dB)

楼主(2025-05-04):
最近在设计一个两级运放,指标要求PSRR达到80dB以上,大家有什么方法吗?目前我只能通过提高第一级输出阻抗来提高PSRR,但是要想PSRR达到80db,我的开环增益都达到120db了(开环增益仅要求80dB),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别的方法

主电路尺寸

主电路尺寸

偏置电路尺寸

偏置电路尺寸

网友A:
浮栅管  buck和source 短接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栅管  buck和source 短接有效吗?

感谢回复,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Please upload picture of the complete circuit , also do you want PSRR>= 80 db for only low frequencies or for all frequencies ?

网友B:
是音频功放吗

网友C:
这个结构的psrr是比运放开环增益高的。检查仿真电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音频功放吗

不是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两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的psrr是比运放开环增益高的。检查仿真电路对不对。

这是仿真电路,没太看出有什么问题,我是初学不太懂

网友D:
要是偏执电路用理想VDC和IDC,psrr会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偏执电路用理想VDC和IDC,psrr会改善吗

换成理想电流源也没有改善

网友:
试试两边都加浮空电压源,让两边结构更对称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仿真电路,没太看出有什么问题,我是初学不太懂

psrr跑ac的,把输出的ac曲线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rr跑ac的,把输出的ac曲线打出来。

这是各个跑了各个工艺角和温度范围的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各个跑了各个工艺角和温度范围的曲线

低频PSRR不就有80+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PSRR不就有80+了么

这个是我以增大开环增益为代价达到的,但是按道理来说psrr应该比开环增益高才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电路哪里设置得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以增大开环增益为代价达到的,但是按道理来说psrr应该比开环增益高才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电路哪 ...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你的输入级是folded cascode,那PM228 PM227的作用是什么呢?
另外不知道PSRR你解决了没有,可以尝试上面说的两边都用悬浮电流镜试一下

网友(2025-06-25):
请问 最后只能以开环增益为代价吗,有没有其他提升PSRR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