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5-04):
以下采样点传送到matlab中的数据结果,在底下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测试环境相对简陋,主要是测试功能,但是出现了没法解释的现象

网友A:
MSB数字码误码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B数字码误码率太高

那有什么处理办法吗,我好像没办法在virtuoso内复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处理办法吗,我好像没办法在virtuoso内复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怎么造成的呢

...

估计不是ADC本身的问题,是数字码从片内读出的时候误码率太高;如果是ADC本身的问题,不可能出现两条正弦形状的波形

可以看一下采集的触发时钟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ADC本身的问题,是数字码从片内读出的时候误码率太高;如果是ADC本身的问题,不可能出现两条正弦 ...

好的好的 感谢

网友:
像有missing code

楼主(2025-06-20):
自顶 未解决 求高人

网友:
用DC输入或RAMP测试,保证数字输出稳定采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