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结构遇到的两个疑问

楼主(2025-05-04):
①我采用的是复旦二级运放结构的电路,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压摆率图形是这样的?我看网上的是上升之后是一条横线的最大值,不是我上传的这个图像中是陡峭后缓慢上升到最大值的,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②跑pvt的时候,ff角的GBW比其他的角大挺多的,除了tt之外相位裕度小了20多一点。如果要补这个角的话,应该还需要调更多的电流之类的吧,综合考虑是不是可以舍弃调节这个角呢?

网友A:
非线性建立(slew rat)  和线性建立(gbw)  你slew rate建立慢把电容加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建立(slew rat)  和线性建立(gbw)  你slew rate建立慢把电容加大就是了  ...

我试了一下,把密勒电容加到和负载电容一样了,也没啥变化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建立(slew rat)  和线性建立(gbw)  你slew rate建立慢把电容加大就是了  ...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了解这两个的内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了解这两个的内容呢?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6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