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内部数字逻辑各模块,组建I2C总线的方式通信?

楼主(2025-05-05):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现在我们在做数字版图模拟版图的一些规划。数字前端主要功能呢,主要是8个通道的算法调整,透过i2c_slave与外界通信。所以一般的,从版图角度来看,这8个通道的数字版图也会做到一起,然后把算法控制的部分,画到各个通道里面去。现在项目经理呢,提出一个方案,大概意思呢,就是数字的版图呢,也做成8块,就放在每个通道电路旁边,然后呢每个通道之间的通信,透过i2c通信,相当于内部搞个i2c总线的概念了,与8个通道的数字逻辑互相通信。这个方案呢,数字逻辑的版图,到时候就直接放到每个通道旁边。这两个方案咋么样,有啥优缺点?
还请各位畅所欲言呐

网友A:
如果不是时序、或者时序的一致性有极致的要求,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时序、或者时序的一致性有极致的要求,没必要

因为面积以及形状的限制,现在这8个通道一字排开,整个宽度已经接近5mm了。数字的版图本来规划在最边上的,后来觉得,这个走线太长;后来规划到中间,然后两边各4路;后来有人提出在每个通道边上放一个小的,8个小的,就通过i2c的方式通信了。这是我们的背景了。
您可以详细说说,为啥没有必要呢?是数字前端开发这个功能复杂性?还是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需要对这个bus特殊处理,保证信号的传输?感谢!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画一个可以复制好几个,对时间节省有帮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面积以及形状的限制,现在这8个通道一字排开,整个宽度已经接近5mm了。数字的版图本来规划在最边上的 ...

数字里总有公共的东西吧,那就要交付至少2份数字的最后输出了,1个公共电路+1个通道电路,就多点事情,其他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