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ipelined SAR ADC的问题

楼主(2025-05-05):
大佬们,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前级SAR量化完成后,RA(动态的余量放大器)开始放大,会使得前级SAR上的CDAC漏电,但问题在于两端漏电的值不一样,导致前级SAR的余差产生变化,如下图(上方是RA输入正负端,下方是RA正负输入端的差)可以看到余差变化了3mV多,经过放大后这个误差值远超后级的LSB了。请问如何能让RA动态工作的那一瞬间,两端漏电的值尽量一致呢?

网友A:
RA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设计的问题

我用的这种Gm-C型RA,请问问题出在哪呢,结构还是管子尺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