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异常

楼主(2025-05-05):
我的ldo电路前仿真没问题,用的starrc提参生成.spf文件后仿,后仿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时间下降,而且stb仿真也不正常,最异常的是电源到地的电流有A级,前仿电源电流是几百uA。电源是28V电源,用了LDMOS管,我的其它模块没有用ldmos的后仿都很正常,就这个我重新画了一次版图了后仿电流还是超级大,这个寄生至于这么大吗。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后仿网表的端口顺序跟仿真网表里面的端口顺序不一致?

网友B:
确保高压域与低压域分开布局,由于电路中出现大电流,可能与寄生二极管被击穿有关。后仿可以提一下calibreview,排查一下漏电流出现的原因(可能会比较繁琐),定位到漏电流点会比较好解决问题。

网友:
版图也po出来看看呀

网友C:
寄生二极管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高压域与低压域分开布局,由于电路中出现大电流,可能与寄生二极管被击穿有关。后仿可以提一下calibrev ...

我把所有高压管全扣出来只画低压管的版图提参,后仿还是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后仿网表的端口顺序跟仿真网表里面的端口顺序不一致?

这个已经修改过了,spf文件端口顺序改成和input.scs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生二极管提了吗

用的starrc提参就给了个cmax.nxtgrd后缀的东西。可能没提吧

网友:
这么大的电路,可以用仿真器的报警功能报告是什么地方电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tarrc提参就给了个cmax.nxtgrd后缀的东西。可能没提吧

可以点开calibre看一下和这个LDMOS相连的东西,后仿calibre格式也是可以看到电流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