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25-05-05):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mash111_top
SOURCE CELL NAME:         mash111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83    *

Nets:            6009      7734    *

Instances:       6941      6941         MN (4 pins)
                  6941      6941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3882     1388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83    *

Nets:            4439      6122    *

Instances:       4977      5017    *    MN (4 pins)
                  5513      5607    *    MP (4 pins)
                     0       110    *    SDW2 (3 pins)
                     0        33    *    SDW3 (4 pins)
                     0         2    *    SPDW_2_1 (4 pins)
                   683       567    *    SMN2 (4 pins)
                   176       143    *    SMN3 (5 pins)
                   308       293    *    SMP2 (4 pins)
                     8        12    *    SPMN_2_1 (5 pins)
                   197       188    *    SPMP_2_1 (5 pins)
                    22        46    *    SPMP_2_2 (6 pins)
                ------    ------
Total Inst:     11884     12018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Statistics:

   66 source nets were deep shorted to 33.

   320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41.
     17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请问跑LVS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两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版图port没打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版图port没打全啊

具体该怎么做啊?可以简述下流程不

网友:
数字版图stream out之前要给pin打text吧,否则calibre识别不到pin。下面是脚本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geometry

foreach_in_collection PORT_NAME $ALL_PORTS {
    set xy_location [get_location $PORT_NAME]
    set x_location  [lindex $xy_location 0]
    set y_location  [lindex $xy_location 1]

    set TEXT_NAME [collection_to_list $PORT_NAME]
    set TEXT_NAME_1 [string range $TEXT_NAME 7 end-2]

    create_text -origin [list [expr $x_location] [expr $y_location]] \
                -height 1 \
                -layer 85 \
                -orient W $TEXT_NAME_1
}

可以根据自己的text金属层number改一下。模拟版图的话应该是virtuoso里面打label吧,刚学后端不知道对不对,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