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dsm环路滤波器输出波形共模偏移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05):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做一个连续时间的DSM,搭完电路级的环路滤波器之后发现每一级积分器的输出共模都发生了偏移,越往后偏移越多,小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

一到三级积分器输出波形

一到三级积分器输出波形

网友A:
这不叫共模偏移,是差分的offset。检查电路,哪里不对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共模偏移,是差分的offset。检查电路,哪里不对称导致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检查了环路滤波器运放的管子宽长比和环路RC积分常数,两端都是一样的,请问我是漏了哪里没有排查到吗,还是有其它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检查了环路滤波器运放的管子宽长比和环路RC积分常数,两端都是一样的,请问我是漏了 ...

去掉反馈的DAC,环路滤波器用电阻首尾短接,看各节点dc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共模偏移,是差分的offset。检查电路,哪里不对称导致的。

已解决,确实不是共模的问题,是offset,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