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555设计问题

楼主(2025-05-05):
virtuoso 新人小白,最近在软件上设计一个CMOS 555芯片,用的是smic18mmrf的工艺库
这是555的电路图

比较器:
与非门:
反相器:
放电电路:
施密特触发器仿真如下:

我使用的是1.8v的电源,两图线交点处的电压明显不是1/3VDD和2/3VDD,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多谐振荡器更是没出正常图线:
这里是电路图:
R1、R2、C分别为10K、10K、10n
帮帮孩子,快被折磨疯了

网友:
我只是路過,不是專家,隨便說說。
電源1.8V,1/3VDD=0.6V,與 MOS 的 Von / Voff 值相差多少?

网友:
2级NORAND+NORAND+2级INV之后有延时正常,把1p寄生改为1f,去掉1级NORAND和INV应该好很多

网友:
仿长点,这VC不还没降下来么。
比较器,各种门,触发器,这些标准库里都有理想模型,用理想模型去替换来逐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