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采样率sps和采样时钟频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5-06):
adc的采样率sps和采样时钟频率有什么区别,我看到一个参数:最高采样速率 1MSPS@14M CLK ,这里的1MSPS和14M CLK该怎么理解?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sps = samples per second ,等于时钟频率乘以过采样率

网友:
转换一个数据可能需要多个时钟,比如12位SAR ADC,至少需要12个以上的时钟周期完成一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