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里如果要用到数字电路版图怎么办

楼主(2025-05-06):
之前只用过逻辑门设计的电路。现在设计的电路里要用到计数器,功能还挺多,感觉用逻辑门搭难度挺大。virtuoso能不能通过代码生成版图

网友:
可以,cadence有VSverilog可以做数字设计,但一般不这么做。一般是做好数字版图之后和模拟部分合起来,数字电路如果规模不算大建议你还是采用模拟模块来搭建,这样比用数模混合的方法要方便

网友:
看你逻辑门数量以及功能,如果复杂的话考虑做让数字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