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共模反馈

楼主(2025-05-06):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这个共模反馈是算的哪边,是使用的共模电平检测然后进行反馈的呢还是直接反馈,或者是有一个电容存储失调技术吗,里面电容和电阻应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更正,M2、3、7是电流镜形式,M18、M19、M20都是NMOS,而且尺寸一样
我理解是不是采样 ...

电路还是有点奇怪;首先就是M2,3,7这里,M6输入的信号同时给到M5和M2、M3,但是极性是相反的,这就意味着共模环路增益几乎没有,你可以确定一下,M2、3是不是固定偏置。另外左边的源随器也没有抵消差模的作用,而是取max。。

暂时忽略上述问题(可能不能忽略,电路不一定能工作,你这个应该是静态预放大级的比较器对吧)。输入失调存储的AZ不是图里这样的,需要把存储的失调串联到信号通路,图里只有储存;另外左边支路不是分压,理想输出共模就是VB0,可能有些电路你没有画出来,感觉你想的是对的

网友B:
下边阻容应该是补偿用的,应该是C0C1反馈的,存储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阻容应该是补偿用的,应该是C0C1反馈的,存储失调

我理解的是S1闭合、S2断开的时候是用来做共模反馈的,S1断开、S2闭合的时候是用来存储失调电压的,而R0、R1、C2和C3是用来做共模反馈的补偿的吧,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M2、3、7的栅极浮空的;整个CMFB环路是正反馈的;最左边两个支路也有点问题,M1819应该是线性区,M20与M1819应该是差分对吧,这个输出共模也没定。

如果不考虑上面的问题,按照你说的S1闭合S2断开共模反馈就没什么问题,共模环路两级运放,SMCNR补偿。但是S1断开、S2闭合也没法Autoze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M2、3、7的栅极浮空的;整个CMFB环路是正反馈的;最左边两个支路也有点问题,M181 ...

不好意思,已经更正,M2、3、7是电流镜形式,M18、M19、M20都是NMOS,而且尺寸一样
我理解是不是采样阶段S1闭合,S2断开,M0、1、2、3和M5形成一个电压,通过M18和M19反馈与M20和M21分压形成的电压进行比较,形成整个共模检测与反馈。
在比较阶段S1断开,S2闭合,电容C0和C1工作,将第二级的输入失调电压进行存储,从而消除失调电压
但是这个R0、R1和C2、C3是怎么补偿环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还是有点奇怪;首先就是M2,3,7这里,M6输入的信号同时给到M5和M2、M3,但是极性是相反的,这就意味着 ...

刚刚核实了一下,在M6和M7之间有一个NMOS忘记画了,看了一下,这个NMOS分压1V,M23的源端电压是0.9V,楼端电压是1.9V,VB0大概是1.75V,处于饱和区;
而M18和M19的栅端共模电压为1.59V,差的有点多
我也看了一些动态失调消除技术的文章,和这个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对于C0和C1 的作用更不懂了,您有见过这种的吗,它有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