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中没有RV和CB层怎么将ALPA和金属层连接?

楼主(2025-05-06):
如题,在SMIC18的库里面,想把ALPA层和TM连接到一块去,看网上说用RV层或者CB层即可,但这个库里面这两个层都没有

网友A:
PA(80;0) 或者design rule里定义的其他名字的passivation/PAD的layer。

网友:
看一下lvs rule里面怎么定义的

网友B:
去lvs rule中搜索一下 ^CONNECT.*ALPA

楼主:
库里也没有这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80;0) 或者design rule里定义的其他名字的passivation/PAD的layer。

就是把PA层当成前面几层金属的通孔VIA层一样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lvs rule中搜索一下 ^CONNECT.*ALPA

我手上这个库就没找到LVS RULE的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这个库就没找到LVS RULE的文档

跑lvs的文件没有吗?

网友B:
我这边smic14看到的是RDV这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lvs的文件没有吗?

哦哦明白了,我以为是说类似于Design rule那样的文档,抱歉

网友:
你o一下调一个孔,应该可以选择ALPA相关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smic14看到的是RDV这个层次

我在LVS文件里面找到定义

PAs=CB or RV
应该就是直接通过PA来连接的
十分感谢,之前从没想过从LVS文件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smic14看到的是RDV这个层次

也是PA这一层,lvs rule中是RDV,在layout中是PA层

网友:
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加,改tf,latermap,display,drc,lvs,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