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射频电路多层地和电源打pin讨论

楼主(2025-05-06):
在cadence运行EMX的时候,一般我会给射频的输入输出端口打上参考地,同时会在版图的四个角打上地,根据以前师兄的经验,这样好像误差比较小,但是假如我有多层VDD和gnd,例如,M3M5当VDD层,M4,M6当GND层,我如何在这四个层打pin,在生成的snp中接地和VDD呢,就是怎么把两个不相邻的层联系起来,以下这几种方式哪个比较准,请教各位大佬:
1.直接打一些via,把M3,M5连起来,M4和M6同理
2.M4和M6的相同位置打上相同的PIN,例如M4四个角打G1G2G3G4,在M6四个角也打上一样的G1G2G3G4,这样好像EMX会自动连城一起仿真?M3M5层同理
3.M4和M6分别打pin,例如,M4打G1 G2 G3 G4,M6分别打M5 M6 M7 M8,M3和M5同理,然后SNP运行的时候分别接地
请问这三种哪种相对比较靠谱,考虑到pad原因,我直觉上感觉2比较靠谱,之前仿真过1,2和3,低频下好像差别不大,最后按照2进行的仿真,测试过一次结果还能接受,但是那个频率较低,如果是高频,不知道有没有区别,同时各位大佬还有没有关于EMX如何打pin,尤其是参考地,仿真更精准的经验,请指教

网友:
如果这种cell里面加了电源到地的decap,容值足够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把电源当成交流地使用的,亦即仿真时直接把所有金属拉通当成地来仿真,但是这个在微波低端是不准的,因为没法把电源当成一个理想的交流地来用了。以上只是个人思考,没有流片验证过,期待其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