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TA结构的lna用运放去钳位偏置的优缺点是啥?(相比较电阻)

楼主(2025-05-06):
如图所示,和直接用电阻做fb当偏置的优缺点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直接电阻fb来确定偏置不可调偏置电压,用运放去钳位可以调vref来改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阻fb来确定偏置不可调偏置电压,用运放去钳位可以调vref来改偏置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