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rout由哪些因素决定呀

楼主(2025-05-06):
ic萌新求助各位大神:
我使用smic28nm工艺在做电荷泵时,发现OPA3难以钳位,查看M10的rout,显示只有22k,而与它相同尺寸的M9就比较正常,约为800k。它们尺寸都是长200n,宽1.3u,multiplier=2,无finger。
我在想,rout应该和l/w成正比,怎么会M9,M10相差这么大
跪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管子的工作状态呀,都在饱和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工作状态呀,都在饱和区么?

这两张图依次是ff下OPA3,OPA2,刚刚把tt工艺角调到正常钳位(正常NM17漏极600左右),但ff就炸了(原理图的NM17),,,应该是vds不够大,但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vds被吞掉这么多呢?还请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工作状态呀,都在饱和区么?

这是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2025-09-04):
有相同的疑惑,希望有大佬能够解答